400元买了45片显卡,维修效果?

楼主(2010-10-18):
400元买了45片显卡,从市场里一个批二手配件那里买过来的,40片中有64M的,128M的,还有极个别32M的,一共300元,有5片5200的,一块按20元。共计400元
从昨天下午试到现在,由于本人技术有限,只能换极个别的坏片,管子,共试出13片没有问题的,清理金水指,用洗板水与沙手,两块有坏片,换显存成功的。
还有30片,改日再修,有pci-e的(要换版测试),有ATI卡(还不太会测),有可能要做bga的,慢慢修,估计再修出个10片左右没有问题。

网友:
你强呀  ,我也有一百多片显卡 ,还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都是强人啊

网友:
我也有几十张不懂得修

网友:
弱弱的问那40片修完了有出路吗? 256M以下的基本很少人买

网友:
LZ能不能说一下过程

网友:
能争到钱吗?

网友:
收得好贵啊。又难卖。

网友:
胡求说,我这里一个5200旧的,市场上就批60元,平均一个卖50元,不成问题/

网友:
淘宝上也有打包卖的   几十片 几百元  不知道能修好 多少

网友:
收贵了  AGP的卡很难卖 不得价!

网友:
我600块收了60片8500GT的,基本都是GPU虚焊。其它问题的我还检查不出来
第一次学修显卡,到网上买了个风枪嘴和助焊膏,再到基地买了个安泰信852的风枪。。就开始干。。。。嗨呀。。成功率还挺高。。在能确定是虚焊问题的那些显卡中。现在已加焊BGA有30几块,只有一块因为用聂子错压了把里面的锡珠给压出来了。。没成功其它全部成功了
本想把那块失败的拆出来重植的。由于第一次拆,没把握好温度就用聂子强把它拉了出来结果本上的线路给拉坏了。。。郁闷中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投资比LZ的划算多了

网友:
有没有這麼好?我都有點懷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