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复位已经出来了大家都怎么修的

楼主(2010-10-18):
  对于一些机器复位已经出来了,数据线、地址线、AD线、时钟、都正常的情况下!!大家下一步都会考虑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
我也想知道,希望有高手来说说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BIOS 南桥 北桥

网友:
也许会考虑下桥的问题了吧

网友:
见过有复位但是还缺电的。

网友:
FRAME、IRDY、 TRDY这三个信号呢?

网友:
一般有复位了我就乱戳了,没的头绪

网友:
你说的是CPU复位吧. 首先 不是CPU复位有了 前面电压就没问题了的.比如说 1.5V 只有1V 它却能诱发PG信号. 但是这种几率很小.有遇到过.所以说,不要只打CPU复位就放过前面所有时序
  忙完了以上步骤, 接下来你还可以 找全板的总线啊 他可不只有FSB总线影响不跑码哦.
杀桥的话,尽量有点把握再去动,避免造成二次故障.

网友(点评):
确实如此,做桥总得有点依据,不能盲目去做

网友:
我只能想到虚焊和BIOS

网友:
不知道有高手说一下

网友:
查ADS吧#
不过这个信号一把没有外联元件,不好找测试点

网友:
应该先看所有供电是不是正常。
再看下内存,I/O,BIOS,PCI等的时钟是否都有了。
还有刷BIOS。
最后用负载灯看下CPU座空焊没。

以前遇到的NF4的板子(网吧的),不跑码,不过内存,显卡检不过,CPU无供电等故障,一般都为桥虚焊了,加焊就好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下ADS# 是什么信号,本人很菜,谢谢。

网友:
信号是不好修,好多维修都做不了的,要示波器,还有电路图,还要电路里的信号都很了解很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