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连了

楼主(2010-10-18):
今天接一台笔记本,可以正常开机但W键连了,此时按下其他键后W键就不连了。可W键就不能用,其余都正常。能判定键盘坏吗?

网友:
基本上是键盘问题

网友:
如果有键盘我早就换了,就怕不是键盘的问题到时候买回来浪费

网友:
打开键盘看看W键走线情况。

网友:
键盘也能打开?望赐教。另补充一点外接USB键盘正常

网友:
一般连键都是键盘问题多,不过也不排除主板芯片问题。

网友:
打开机器:从键盘接口打阻值然后按W键:如果有反应说明键盘是好的。如果阻值没反应,那就换键盘吧。用这种方法好用,如果有条件也可以用示波器开开机这么测效果更好点。不过你要找到那个是控W的线。

网友:
可以判定键盘有问题,如果控制芯片有问题的话  会出现有一串键都不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