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杂牌945主板总是烧上下管!请问是什么原因?(电源有问题)

楼主(2010-10-18):
我这有个杂牌的主板

上电无显,测得没有CPU供电

第一次一个下管烧了,换了,一切正常!

没多久,这块主板另一项供电的上管又烧了

干脆把该项供电的上下管全拆了下来,只用其它两项供电

现在一个月没到,同样的情况又发生了

请问各位前辈了,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网友:
你把场管和电源管理一起换掉就好了

网友:
先换所有的MOS,反正也没几个 换完后测波形,没波的话你也得有个可以测频率的表吧
频率不对再换芯片

网友:
明白了 3相供电 你改成2相 人材啊!! 不烧才怪

网友:
把上下管和核心供电的滤波电容全部换掉。。。。

网友:
驱动电路有问题的话容易烧MOS管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坏,换了还一样的话,应该是北桥问题了

网友:
谢谢各位了,估计按楼上几位说的应该能解决问题!

我发现有个电感和一个下管管的G极距离只有一毫米左右,有没有跟他又关的可能!

第一次烧的上管就是这项的!

网友:
上下管都换 电源管理也换

网友:
我昨天换了另外一块主板,用的还是经常烧管子那个机器上的电源,用了一个多小时,然后也

烧了,不过这回不是烧的上下管,12V给风扇插座(不是CPU风扇)的一条线个烧断了,显卡供

电电路也坏了一片,估计是电源问题!

新换的这个主板我自己用了几个月都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