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42暗屏

楼主(2010-10-18):
这有个IBMT42笔记本.就是开机亮几秒.暗屏,用手电照明显可以看到屏的影子.
就是把屏合上再打开,又可以亮几秒.马上又暗屏.我以为是高压板出问题了.所以就
在淘宝上淘了个高压板回来.换上后还是一样的毛病..问下,这种问题是不是灯管问题
但我用外接电源测灯管.灯管一直是亮的没有灭过..因为以前没换过笔记本灯管.所以......
不打算换灯管.求高手指教!!!!而且屏的颜色是由红色慢慢变成正常的

网友:
用外部高压测试的灯管如果没发红的现象就不是灯管问题,可以查查屏线

网友:
高压保护了。

网友:
感觉应该还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典型的灯管打火

网友:
嘿嘿.的确还是灯管问题..我早就想换灯管了.只是因为以前没换过笔记本灯管.所以不敢换.现在碰到了.实在没办法.刚才硬着头皮换了灯管了.现在能正常开机,也不见红色..而且不暗屏了.
哈哈..谢谢各位

网友:
我觉得还是灯管问题。

网友:
这个很明显是灯管的问题,先换灯管,明显是灯管发红。

网友:
明显的灯管问题吗!

网友:
你在用别的灯管试试高压。高压要是好的你就应该换灯管了

网友:
肯定是灯管问题,看到发红那就可以肯定是灯管了,

网友:
亮几秒就灭了,应该是灯管两头接线没弄好,以前经常遇到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灯管

网友:
一般发红或者发黄大都是灯管的问题了

网友:
悲剧 这你也去买高压 摆明了是灯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