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复位!!!

楼主(2010-10-18):
拿到板子后先测了vcore1.5正常,接着又测了全版供电始终及复位均正常,可检测卡复位灯就是常亮,于是压了一下桥依旧,难道u不正常换了u复位正常但不跑马,又压了一下桥复位灯又亮了,看来桥有问题,用土炮加焊了一下桥,涛声依旧,没有bga,让客户换板了。

网友:
呵呵  你真行哦

网友:
呵呵  你真行哦

全旺 -8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呵呵  你真行

全旺 -8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无复位全板的供电时钟正常之后还要查一下VRM_PG和ATXPG的没正常发送到南桥。

网友:
不跑码桥的问题确实很多 还有BIOS 现在的客户都觉得换电容非常的简单 造成断线 不跑码的板子也非常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查VRM_PG和ATXPG的有没正常发送到南桥啊?请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怎么查VRM_PG和ATXPG的有没正常发送到南桥啊?请指点。

网友:
跟线路VRM—Pg是CPU供电芯片发出来 的PG  。

网友:
这也是维修经验啊,查的思路有些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