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 三合一桥怪问题

楼主(2010-10-18):
开机头一次能亮,而且能 玩游戏不死机,关机再开电流上到,0,9 ,8 ,左右不开机啦。有人碰见过这问题吗??之前遇见过几个三合一桥没有活着出去的。郁闷
不开机

网友:
三合一桥不好做:温度高点就易损坏。

网友:
之前遇见过一个三合一桥没有活着出去的

网友:
第一次开机亮是什么呢?每次第一次开机就亮?还是只亮过一次?

网友:
冷机只要亮了就能进系统,正常使用,每次都是

网友:
这种情况只能是重做桥,三桥合一的却实不好做,但是你这样的情况也只能是重做了,没有好的办法!

网友:
买钢网重值做

网友:
这个机器应该不是桥的问题,应该是CPU座子的问题。

网友:
加焊下桥。估计有虚焊。

网友:
这个机器还可以啊我做这种机器做了好几个都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