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0换显卡后插电就开机

楼主(2010-10-18):
DELL 1420换显卡后插电就开机 bios电池有点可以保存时间 插电池就不会出现开机现象 不插电池就开机 谢谢各位

网友:
正常关机试下还自动开机不

网友:
这个应该是正常的,HP的机器第一次都是自动触发的,DELL部分机型也这样

网友:
我看是正常的第一次都是自动开机的

网友:
支持三楼的回答,亮机后正常关机就不会插电触发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常关机后不自动开机了 不过以前插电源是不自动开机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当在把拔下插上又会自动开机

网友:
把COMS电池插上,正常进一下系统,正常关机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Bios电池没电了吧,不放Bios电池 有的机型是会自动触发的

网友:
做BGA的时候应该把电池拿下来了  要不然会爆炸的呀  为什么是正常的呢

网友:
就是放coms电池,一些dell机子的裸班有时也会自动开机!

网友:
你装上CMOS电池试下

网友:
CMOS电池爆了吧!!测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