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完的主板出现水波纹

楼主(2010-10-18):
各位高手,一块845主板,CPU供电电容有5个爆浆了,换完以后能正常开机了,故障又来了:从显示器左上角出来水波纹,就像下雨似地,下一步怎么修啊。

网友:
检查下显卡跟显示器

网友:
显示器肯定没有问题,正常使用的啊。显卡是集成的,哪位高手给个思路。

网友:
  按压 一下 北桥 看看

网友:
把桥供电跟总线供电 的电容也换了试试。

网友:
电容质量差了也有可能出现这样的现象。

网友:
北桥供电问题

网友:
根据各位老大的提示,我将整个主板上的电容全部换掉了,俺的娘吆,毛病更厉害了,原来还是下小雨,现在直接成了倾盆大雨了。并且每次开机水波纹都从左上角慢慢向右上角移动,就像旋转的样子。
  到了这时候我觉得应该是电容的质量有问题了,我是从淘宝网上买的电容。
在购买电容以前我从废板上拆了5个10V的换上了,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手里没有这样的电容了,就从淘宝上购买了几个,换上以后就出现这种现象了。
  难道电容还出现这样的情况。
谁能告诉一下,哪里能买到好的电容啊。

网友:
把电容拆下来重新旱一下应该就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新电容价格 便宜   质量不如旧板拆的 品牌的

网友:
我又从别的主板上找了几个大个的电容,也是2200UF的,但是耐压值高了,是16V的,全部换掉以后,雨点是没有了,但是屏幕老是闪动,还出现横向的波纹啊。一闪一闪的比较宽的波纹。高手指点一下。
我的总结就是:可能是主板老化的原因吧,导致换上同等的电容不行了,要不然怎么解释啊。

网友:
还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LZ可以试试把电容换容值比较大的,电压也大一些来试试,毕竟不能换小,只能换大

网友:
总结了一下这个问题:1、电源有问题,这种情况不用了说了,直接换新。
  2、交流电滤除不干净,也就是咱们通常所说的干扰问题,比如3个电容更换了2个,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3、如果电容都更换了,肯能就是显卡附近(或者北桥附近)的电容的问题,最好将它们一起干掉。
4、爆浆的电容我们能直接目测出来,但是底部鼓起的电容有时候很难发现,所以这也可能是导致出现水波纹的原因。
  俺是新手,说错的地方请指正。

网友:
LS说得有点道理,但是实践如何就有待留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