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Q26场管4脚 为什么没有5V?

楼主(2010-10-18):
   图中 PQ264脚没5V!  连接的PQ27  2脚有11V  3脚没电压(已经换过  一样)!
      PR24 连接10V那端有 13V 这边没有电压(板子上面是标注的 310  也已经换过)  南桥是坏的 网卡已经摘了!IO没问题! 麻烦问下 为什么 PQ26   4脚 为什么没5V啊! 它没5V cpu供电模块就没电啊!   期待各位大大 解惑啊!

网友:
来个人 帮助下啊! 要下班了啊! 很想修出来的啊!  我直接搭了跟5V 过去 没用的啊!PQ27
发烫啊!

网友:
查PQ22的2脚是否为高电平  PQ27的2脚应该为低电平PQ264脚才会有高电平。如果PQ22的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