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ZE2000 艰难维修(待机)电路

楼主(2010-10-18):
接到一台HP ZE2000,第一次拿过来时开机掉电,应为这块板子以前修过这个问题,就直接查了一下PC48 PC45 PC35,发现PC35坏了,可能是通病,然后就通电试了一下,好了,然后装起来测试一会没问题就让客户拿走了,可是用了半个月以后客户很郁闷的回来找我们了,这一次是不通电,连待机都没有,直接拆开发现十九伏进不去。也没敢短接。 于是就查PQ24,P沟道MOS管,发现第四脚是19伏高电平,继续往下查, 发现PU1第二脚阻抗只有十几欧,于是就把它拆下来测阻值无穷大,就直接跟换MAX1772,通电测19伏过来了,第二脚这时候是5V,应该算正常的,发现电流跳了一下就没了,3VPCU  5VPCU 没出来,于是查MAX1999工作条件, 请问这个PG信号是怎样产生的啊,14脚和28脚是5V,27和15脚无驱动电压。

网友:
起码得3v,5v正常且后级无短路的情况下才发出这个pg信号的,而且在待机的时候是不发出的
因为是靠sus电压上拉的,看着像dv1000的图,凭着记忆说的

网友:
6脚SHDN#是否正常?

网友:
1999 的18脚是否有5V   3,4两脚是否有5V    25脚是否有3V
等这些满足了  再查

网友:
根据芯片说明进行测量

网友:
第六脚的电压是5V,18脚5V,3,4脚5V,25脚5V

网友:
好长时间了,今天上班以后实在是没什么方向了,我就换了Q41 Q42,3V 5V出来了,但是居然不开机,真是郁闷啊,测97551第二脚对地阻抗比较低,于是更换以后就可以开机了,上CPU  内存也就能点亮了,真是高兴,弄好几天了。

网友:
功夫不负有心人,修好才是硬道理.

网友:
又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收下了,

网友(2010-12-06):
是啊,最后就换了那两个MOS管,还把97551换了,这台机器好了,好就没有看到了这个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