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主板不开机

楼主(2010-10-18):
主板不开机但用绿线对地短路主板起动'但进入系统后蓝屏本人从事家电维修但对主板维修水平还在起歩阶段望论坛里的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你量一下14脚的阻值多少。看会不会断线

网友:
一般INTEL芯片组属于OI芯片无法拉低PSON#,按顺序查前级启动信号是否到达,论坛里有相关帖子

网友:
强行开机能显示查开关针到IO(IO参与开机)IO到南桥。IO到绿线之间的线路。

网友:
触发说明:

A.按下POWER键,I/O的68#有一个低变高再回到低电位的跳变电压;

B.上电后(插入ATX电源)I/O的67#上要有一个3.3V待机电压,按下
    POWER键同时67#有一个高到低再回到高的电平变化;

C.当南桥检测到I/O的67#低电位变化后,南桥触发电路被启动,输出一组
    持续的3.3V(SLP—S3)到I/O的73#;

D.I/O检测到73#持续的SLP—S3后,72#就会有一个低电位输出控制ATX
   电源的14#,ATX电源收到此信号启动电源输出各组电压;

网友:
  你测量 一下 14脚有短路吗  再看看 I/O  芯片

网友:
多谢几位正在检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IO和南桥 不行的话再查绿色线去哪了

网友:
换io换南桥 不行的话再查查绿色线去哪了

网友:
换了w83627EHF主板开机正常多谢以上论坛上的朋友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不行的话就是主板的事了

网友:
你可以用那电流跳变来判断83627是否我问题。你用黑笔接地。红笔测量IO的67脚。这时候开关排针。有变化。高低高。在看73脚有没有一个高电平。有就IO。没有就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