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笔记本风扇全速转不受控了求助

楼主(2010-10-18):
(无正文)

网友:
检查:温控电路吧

网友:
还有换个CPU看看;有的CPU坏了也会拼命的转。

网友:
转就转呗,我自己的电脑都改成常转了,给风扇清洁下

网友:
是不是温控电路中的电容被谁换过,温控这个电路的电容电阻是不能乱替换的

网友:
对图纸吧.就找到毛病了.

网友:
专门的一个IC控制温度传感信号和风扇控制
很多路温度输入信号,一路一路的查是否有异常

网友:
全速转,与BIOS,温控芯片,CPU等有关仔细看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兄弟有相关的图纸吗不好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