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支持18.5的屏不是很好的

楼主(2010-10-18):
我今天写了4。5个数据才写好。是个飞利浦191EW9的,屏是LM185WHI。

网友:
谁说的? 我们用了很多 一把头就写好啦,分辨率是1366X768的 下下面的程序就OK

网友:
写一个15。4的程序也可以。只要是1366X768就可以。

网友:
我用过这个MT185GW01的,没有图像!用的一个LC190WHI的数据才刷好的

网友:
飞利浦191EW9的,屏是LM185WHI,用LC190WHI的数据

网友:
哥 你用的是什么编程器 我的MCU LINK ERROR 用不了

网友:
换的是乐华的2025L的通用板,用常用的液晶编程器V9.0刷的。用的是双8的通用屏线

网友:
谢谢了,正需要这个

网友:
8楼的太感谢了,

网友:
我基本都是用乐华的2025L的通用板,感觉很好用。

网友:
正在找,多谢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