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下桥就可以开机多是桥假焊吗?

楼主(2010-10-18):
我遇到很多电脑,都是开不了机,CPU风扇会转,按下桥或者CPU.内存就可以开机了,内存和CPU都是好的,请问多数是桥假焊吗?

网友:
可能 是桥空焊了吧加焊一下就好

网友:
我没买有焊桥的设备,请教是不是桥假焊的几率是不是很大的?

网友:
不一定的有些是你的CPU或内存接触不良压一下就好了,现在的集成的东西多发热量大空焊的的好多特别是NV的在5到9月份这段时间 。

网友:
用BGA或土炮加焊一下应该OK

网友:
可能是空焊,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加焊的成功率怎样才能提高啊

网友:
不一定,特别是本本的,有可能是BGA本身分层导致open,按压一下就能开机,如果加焊的话,当时可能会好,冷却后有可能再次不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