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个奇怪的场管,是我见识少?

楼主(2010-10-18):
        今天修到一块华硕 的板子,     在内存和CPU的中上方有一个场管,    G级电压0.99V   D级电压12.13V    S级电压12.13V,             不是PNP的场管啊。  而且换了个场管还是一样。

            而且那块主板各项供电正常,  全板有复位, 就是不跑马, 478的CPU,换了2个U试了都是一样,不跑马,  这是怎么个情况?

网友:
那就是NPN的管子。

网友:
给风扇供电的吧那应该是个P沟道的管子吧不可能是三极管。复位 都正常了就查总线有没不良  刷BIOS 换IO等。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我试试  昨天没来得及。   还有你的注册时间怎么算1970年啊。

网友:
如果是风扇供电的就是对的,都是P管,因为I/O不可能发出12V的控制电压去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