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000 不认 硬盘 光驱

楼主(2010-10-18):
dell 1000 不认 硬盘 光驱,但硬盘光驱是好的,进BIOS 进不 去,有密码,但是 在DELL的检测程序里能看到硬盘,光驱,以后不知怎么检测了,准备先刷个BIOS,能把密码去掉吗

网友:
对 先进BIOS看看有没有

网友:
对 先进BIOS看看有没有  有新进展了吗?

网友:
问DELL工程师,

网友:
用软件 破密码呀,刷BIOS也行密码就没有了。

网友:
这种情况只能说你在BIOS先查看一下有没有认出来。如果没有那不就是电路的事咯

网友:
刷了就没有了啊

网友:
看来是有人想用软件破密码才令到 CMOS 清空,硬盘 光驱从boot menu 里消失了
刷bios 看看;不行就只好打UPW1主意

网友:
有进展在回复,BIOS是40针脚的

网友:
已解决。刷BIOS好了。谢谢大家意见。附上BIOS,好使。 dell

网友:
我也想下载,分不够!

网友:
刷BIOS也不一定能行         换 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