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 三桥合一 MCP67M-A2 电容短路原因?

楼主(2010-10-18):
我上图给大家 帮忙看看~到底 是桥本身的问题 还是

加焊 坏了!、

笔记本 开始的原因 是  显卡过不去 ,加焊芯片后 主板短路了!!

把桥拿下来 量 发现桥上面有 几个电容短路!!郁闷啊!!

主板没短路!!不知道 把桥 做BGA 再放上去 有没有用!

网友:
温度太高了把,这桥温差不能太大

网友:
mcp67的 没有电容短路的

网友:
这种桥上面是没有短路的, 本身这种桥了坏的多,做的时候温度高了很容易坏。

网友:
嗯!谢谢 各位啊!!!倒霉的呢~~哎 要去 买过 一个桥了!!

网友:
做BGA,温度,时间一定要掌握好,特别是无铅的

网友:
你说的短路 是有多少欧姆,有些单桥电压点阻值是很小的

网友:
显卡对地阻值很小的呀,2-3欧都是正常的

网友:
是桥坏了吧,那上面没有0欧姆。可能是温度太高了

网友:
桥肯定是坏了,换新桥还是做有铅的吧,无铅的估计你做不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上下 加温 烤了  很长时间!!哎 郁闷的!那么容易 就 挂了!!以前 吹来吹去 都没问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它  阻值  1-0 欧姆了!是不是 坏了?

网友:
温度过高,把桥搞坏了。怎么说呢,这种桥是非常之难做的。主要在经验。一句两句也说不清楚。如果温度不到吧,又取不下来。温度到了吧,取下来就是坏的。很难搞。

网友:
我这边也是  不过机器台便宜不好用  经常搞坏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 焊接的时候  需要 怎么控制温度吗 ??有经验 分享下嘛!!  明天 买桥 去 怕 焊接的时候 又 挂了!!!

网友:
你是三温区的吗,如果是,把下部温度高于上部温度20度,另外下部温度要比上部温度提前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加热的时候 也是 这样的~~不过上面加温  加了很长时间!!估计 就是 上部分 加温的时候 坏掉了!!

网友:
LZ你是烧钱哈^……

还不错嘛,没看到桥表面有鼓包嘛……烤到几度?还是烤了多久?

NV的都做过那么多了,还把握不了火候?

网友:
你那桥是 坏了的

网友:
我做坏个3个同方K400的桥,我现在看见N的就害怕,这个桥温度高一点就会冒包,有座得多的朋友给点经验。注意些什么。

网友:
NV不好做啊,贴前桥也考下

网友:
是啊 有经验的师傅 给发个做BGA的教程  学习学习!

网友:
把电容拆了看看短不短,如果还是短的话就是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