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跑83故障

楼主(2010-10-18):
    一台T41,来时不跑卡,检测后判断南桥坏,换完可以跑卡83不显示,内存供电、时钟、信号都正常,北桥换过,故障依旧。

网友:
看一下安全卡有没有上,或都是刷一个免卡BIOS试一下

网友:
修过这故障,刷BIOS搞定了。

网友:
没有高手能解决这个问题吗?还是有人会不说?BIOS刷过,北桥换过,南桥换过,就是跑83,继续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