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的花屏机器,咋弄?

楼主(2010-10-18):
今天接了一台 T61的花屏机器,第一次做这个的显卡,居然没没爆珠,也没掉点。看来基地的CF-360还不错,拆下来后去胶,重植,焊接,装机测试,就当我以为要成功的时候,发现屏上还是有规律的竖虚线。难道显卡没做好,拆下来重做,试机,还是一样,郁闷啊。显存问题?
拆下显卡旁边的显存重做(这显存底下全是胶,难拆)试机,还是有虚线,还差背面一个显存没做了,今天没时间弄了,明早再弄。 如果再不好,真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

网友:
还是换显卡把,显存坏一般是花的很厉害的

网友:
显存花是有麻麻点点的花,应该不是显存问题,可能还是显问题,换显卡吧

网友:
拆下显存,如果发现是有规律的花就是显存的问题,不然就是显卡问题,显存一般坏的比较少

网友:
还是换一块显卡吧

网友:
可能是显卡做坏了,还是换一个试试

网友:
有规律花大部分是显存,无规律大部分是芯片.但也不决对

网友:
楼主搞好了发出来分享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花的很少,只是有轻微的规律竖的虚线,比刚来的时候要好很多了、

网友:
呵呵,就是接外接这样花,今天早上重做另个显存后,还是一样,没信心了,上内屏后发现是分两个屏且有虚线,一直用外显试,所以不知道内屏是分屏的。我想还是显卡坏了,手上没G86-740的,只有G86-730R ,能代用吗

网友:
G86-730可代换G86-740  730 ,703 ,740,750 都能通用!搞不懂差别
我没弄过 别人说的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26886-1-1.html

网友:
740的显卡比较容易坏,换个显卡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
重做吧。我还是瞒佩服你的。
T61的显卡取下来的时候要相当的小心。四边和中间都打了胶,一不小心焊盘就挂了

网友:
T61的机子  不好做 显卡

网友:
做好旁边的隔热保护,耐心等待锡球彻底融化了再适当的力气掰开,还是没有传说中那么难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