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AGATE 40G IDE 硬盘读写速度过慢的问题

楼主(2010-10-18):
SEAGATE 40G  IDE 硬盘读写速度在WINDOWS里测试只有3。2M左右,测试没有坏块,装系统不能完成,提示硬件错误。确定是硬盘的问题,但不知如何修此问题,手头上这种硬盘有3个,问题都差不多,真

网友:
IDE口被反插过,空脚对应的那个脚被顶断了(也可能是硬盘主板上IDE口附近的电阻有掉或坏的),所以DMA功能无法打开,工作于了PIO方式,速度极慢,又不能GHOST。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这位师傅,将此硬盘换到另外一个正常的IDE接口,结果速度还是那样子,真的是无计了,将正常的硬盘换到速度慢的接口上,结果速度还是很快,说明是硬盘的问题,只是不知道问题的根本原因在那

网友:
硬盘上的的IDE口,不是主板的IDE口!

网友:
回复 网友A:

确实如此,谢谢

网友:
我有块迈拓的40G硬盘也是这样的问题,,,怎么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