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白屏引发的故障

楼主(2010-10-18):
    惠普DV2700
    接到这机器看到白屏,外接没有显示,但能听见进系统声音。我拆开把屏线各插口重新拔插了一次!点亮了,反复开机关机好多次没发现出问题!便以为没问题了。第二天客户来拿机器,一开机又白屏了。汗都来了。
  打发各户走后,我又拆开拔插拔插又亮了,然而就慢慢开始出现了蓝屏自动重启,。。。然后我重装了系统,没有发现蓝屏重启了,但又变成了进系统就花屏,头大了。经过反复的开机关机。又成了白屏。
  于是定了条屏线回来,换上还是不行,接下来检查了屏接口,四组数据线电压中有3组是1.2V左右,其中一组是3.3V(不知是否算正常)接口的3.3V供电也正常,F1保险也是好的。
  等我都测过之后,不知道怎么的机器又能亮了 ,于是又装系统测试,还是不行而且还出现了抖屏,  会被玩死。
  LP141WX3的屏   我实在找不到哪里下手了  显卡故障造成白屏能进系统吗?

   望有图纸的大哥给发一份图纸   先谢过了

网友:
估计是显卡

网友:
你先看看内存有没有问题先换内存看看,不行就做显卡吧

网友:
可能是屛供电不稳定,你在出问题是再量电压看,有无异常!

网友:
我就是在出故障的时候测量的屏接口啊

网友:
我遇到过外显正常.内显白屏的.是显卡的故障的情况

网友:
外接没有显示的

网友:
做显卡了,还用想

网友:
换屏试来吗?

网友:
LHPH的屏
老毛病了

网友:
故障还没解决,自己顶一下  沉得好快

网友:
老师能解释一下吗 LHPH的屏 我只见过抖屏的  我说的这情况应该不是显卡故障吧  几组数据线上都有1.2左右电压的 。屏接口3.3供电也是好的,F1也是好的!   这故障时好时坏  说不准什么时候就白了  说不准什么时候又有显示了   是能进系统的

网友:
第一这机器通病就是显卡,第二做下显卡没有风险,也不会花多长时间,就是给张图纸你说你能量出什么啊,呵呵。。。

网友:
这个现象我遇到好多哦  但是好像都是屏问题。。。。这段时间屏大批量的出现问题 以前一个HP540的 平抖动 电压信号也都OK  修了我郁闷的要死  最后 才发现 是屏的问题

网友:
这种像是屏的问题。

网友:
看到你的屏型号。还是先换屏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