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5z 开机黑屏

楼主(2010-10-18):
今天接到1台 acer 4735z 故障 开机黑屏 电量0.8-1.0 显卡
G98-630-U2 已经做过显卡 南北桥 上电还是0.8-1.0 有没有高手修过这款本的 指点下
显卡
黑屏

网友:
求高手指点

网友:
请问下黑屏是不显示还是暗屏,不显的话重做显卡看看。

网友:
不是暗屏 就是不亮 电流0.8-1.0 来回跳 显卡已经做过2次了 还是不行

网友:
测量显卡给屏供电开关信号是否正常,此信号有从显卡发出,量显卡的供电是否都正常,测量分拆显卡供电对地阻值!最后再确定是否更换显卡!这个电流一般是显卡那块部分!

网友:
写一下BIOS.

网友:
已解决 多谢大家

网友:
怎么解决的?

网友:
修好了就告诉大家怎么修好的 不会修的时候 就知道问?

网友:
灯管坏了。。
深圳同创电脑
你这怎么可能是灯管坏了???????做人不老实,真想扣你的分...........

网友(2010-11-18):
灯管坏了~~~。。。。。。。

网友:
哎,说了半天,灯管坏了!

网友:
灯管坏了,也会暗屏的啊,应该 不会看不到的,

网友:
忽悠 今天我也遇到这样的机器 不过是4935 问题差不多 你的是灯管坏的话 不可能是那样的症状 哎 修好了也不和大家分享一下 自私呀

网友:
真不应该这样

网友:
拉他进黑名单~~~

网友:
真的有问题!

网友:
显卡确定做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