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开机掉电

楼主(2010-10-18):
今天店里接到一台IBMT42机器,故障为开机掉电。上可调电源,待机0.01 正常,按开机键,电流上升到0.04左右就掉了0.00 。拆机,目测板子无异常,测量各大电感对地也正常,按理说掉电应该是哪里保护了。开机的时候我有意无意的按了一下南桥,居然发现不掉电了,电流忽忽上去了,上CPU,上内存,居然可以亮了。难到是南桥虚了? 我又按了按南桥,又掉电了... 看来真的是南桥虚了,加焊南桥吧。上BGA加焊吧,加焊完了后上电测试,居然“涛声依旧”,不按桥开机还是掉电,按着南桥开机,不掉电,可以亮机。不会是桥坏了吧,重新找了一DBM焊上还是一样。这时发现,按南桥附近也可以开机,不会掉电,难到不是南桥问题?是哪个芯片虚了?把南桥附近的 TB62501、PM、MAX1845、CPU的3205全加焊了一遍。上电测试,电流到0.4左右掉了,应该到CPU了,上CPU,电流可以跑到0.7不掉电了,上内存 电流还是在0.7不动,上诊断卡“00”居然不跑码了,狂晕。。。没修好,搞大了  现在不知道该怎么下手了,肯请高手赐教!!!!重新换的南桥不是新的,不知道是不是还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应该:ADP3205 CPU电源管理芯片虚焊了。

网友:
跑00一般都是南桥的问题,把南桥拆下用放大镜看看有没有掉焊盘的,没有就换个好南桥试试

网友:
没有做南桥前不上测试卡看看有没有跑码,这样子好判断点,你做的不是新桥,心里老看SB不放,电感电压报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SB之前用诊断卡跑过亮的,待机时3V 5V 1.8V 1.2V好像都有呀

网友:
是不是有一组电压没出来啊?

网友:
换个新桥.不行再换下TB PMH H8我感觉这三个IO功能的也有可能

网友:
郁闷的一次维修,看来我要学习的东西还真多…

网友:
前几天刚弄好一台T42,当初修好后开机,电流一直卡在0。70几。一直没上去,问师傅说应该亮了,但想想电流那么低怎么会亮啊,于是上屏,结果还是一样,还是0.7几,正要关可调电源时,IBM出现了,一惊,然后试了几次都可以。装机测试2天了,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