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能点亮,但是均无电压,求解

楼主(2010-10-18):
主板接上电源可以点亮,无复位,核心电压,PG信号,复位均无电压,求解?
主板

网友:
无复位,还可以点亮。能说清楚点吗

网友:
从内存供电开始修起...然后南北桥、cpu参考、cpu核心等。。。供电都有了才看时钟,时钟正常了才看复位...好比你早饭都没吃就不要说我还没吃中饭和晚饭了...

网友:
能点亮,开机排针上的复位是有电压的,我用假负载测CPU复位没有电压,还有核心电压,PG都无电压

网友:
内存无电压,测试是0

网友:
内存供电管坏咯

网友:
你那是什么牌子的主板呀
不知楼主说的能点亮是说显示器可以显示还是能可以上电。。。。。。。。。。。。。

网友:
主板能点亮

网友:
W63 310DS S44L8 这个给内存供电的,芯片上就是写的这个,不懂了

网友:
能点亮?应该是能上电吧?能点亮没有电压我觉得只有一个可能。。你的万用表坏了

网友:
说错了,呵呵,不好意思,是能上电,不好意思!然后我发现一个问题,LM358供电是12V,正常?

网友:
内存供电管是好的

网友:
根椐楼主提供的信息,给出适合楼主的维修方案:
修供电.
1.量主板所有MOS管D极,有短路的追线,找原因;
2.量G极,看有没电压,没有的追线,找电源IC,把它换掉.
上面做完,如果供电出来了,再回复请求一下步帮助.

网友:
看了几遍,也看了回贴,不知道楼主在说什么?都能点亮了,还测不到电压,如果你没描述错,那就是你的表坏了。

网友:
他说的 可能 是能触发

网友:
应该是能上电,但点不亮。

网友:
能点亮各个 供电就应该没问题,测不到电压有可能是楼主你的表坏,二是你测试时接地不良,不是全部的接口那里都是接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