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MF3220打印浅淡.求助!

楼主(2010-10-18):
如题,佳能的一体机打印和复印都很浅.现在确定硒鼓是OK的........听朋友说是激光器的问题.本人用酒精清洗了镜头还是不行,还有硒鼓接触的地方也有清洗过了还是一样.希望有碰过的兄弟支支招.

网友:
心寒呀!看来群里的兄弟搞打印机维修的没有人.

网友:
确定硒鼓是OK的
是如何来确定的?
高压部分检查了吗?

网友:
如果你更换了是全新原装硒鼓,才可以说硒鼓百分九十几是OK的,如果是国产新硒鼓,那要打一个很大的折扣。

网友:
激光器拆开清理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我把这个硒鼓装到另一台机器打印都正常呀!

网友(点评):
如果你更换了是全新原装硒鼓,才可以说硒鼓百分九十几是OK的,如果是国产新硒鼓,那要打一个很大的折扣。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高压部分是不是加热组件这一部分?

网友:
你发的样张,是全片都淡。在纸的4边(没有字的地方)有黑边。(也可以说是底灰很重)
在复印机上:出现这样情况。就要考虑高压部分。
高压部分指:鼓冲电,转印。定影。。

网友:
激光器六或四棱镜檫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擦过了呀!看起来也很亮呀.很透明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和激光器关系不是很大,你这是全片淡。看下转印部位。是否受潮?
激光器有灰,多数会出显纸张一部分淡,(要是不放心,只能试换)

网友:
那应该还是鼓的问题

网友:
我的美能达163机子也是这个故障,求助中,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