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这条内存是什么问题呀

楼主(2010-10-18):
(图片)

网友:
我理解是坏了5个颗粒的了。

网友:
或是有虚焊。

网友:
前面应该是一条256好的。。后面是一条512,可能是双面或者单面。单面就是5粒芯片坏了,,双面就10粒啦。。都不知怎么修咯。

网友:
没有坏那么多,有些是映射过去的,不一定坏

网友:
先搞1.7看看

网友(点评):
先弄1 7 弄了后再说

网友:
先把内存改成单面测试下看看 有没有问题,没问题的话坏颗粒就出在背面

网友:
是双面的内存条,都不知道怎么定位了

网友:
有没有考虑过SPD?

网友:
颗粒坏了,就一个好的

网友:
先加焊,再测试

网友:
给内存洗个澡先!天拿水猛洗。

网友:
刷成单面SPD,再试一下,情况一下就搞正面的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