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3J机器不触发。

楼主(2010-10-18):
收到一台华硕F3J的机器,待机正常,不触发。拨掉CMOS电池可以自动触发。按开关可以关机,再装上CMOS电池又不能开机了。
查到EC到南桥的PWR-BTN在开机瞬间无法被拉低。换了EC仍不行。

找过论坛相关的贴子,有人说是CMOS的电池的滤波电容有漏电嫌疑。我取掉后故障依旧。

请各位兄弟帮帮忙。看有没有啥通病的。谢谢!

网友:
这个问题,看看南桥看看

网友:
查EC到南桥的PWR-BTN 正常情况下是如何被拉低的  控制电路 特别是三脚场管  有图最好

网友:
是啊。查查线路看看啊

网友:
南桥问题可能性大点,不过我遇到过一台华硕是休眠开关的问题也会导致这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