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按开关自动掉电或者开机几分钟后掉电?

楼主(2010-10-19):
     前天接到一台HP CQ40的本本,拿过来时一按开关便会自动掉电,认为是短路将板子拆下插上电源适配器按开关还是一样,然后又按了一开关这次居然没有掉电接上外屏竟然显示了,莫非今天捡了一条鱼?正在高兴处突然掉电,这时心里晾了一半。然后再按一次开关又马上掉电再按一次又可以正常开机过一会儿便会掉电,就这样反反复复了好几次都是这样。后为我就开始量电压,在掉电之后待机电压都是正常的。而各个电压的阻抗也都是正常的。开机后电压都正常。后来我怀疑是散热的问题,所以我就将风扇彻底的清理了一遍。但结果还是一样的,换了CPU和内存也一样,这就让我有点搞不懂了,请高手帮我指点一下!这个板是AMD的CPU是独显的。南北桥各一个!

网友:
看看CPU供电芯片,有没有虚汗

网友:
是什么南北桥啊 用风枪吹桥试试吧。要好了就是桥,加焊吧

网友:
有虚焊的地方,查各路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