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除了钳台还有什么设备能让主板立起来固定住的设备?

楼主(2010-10-19):
发现给主板换电容还是固定住立起来有一定的倾斜度比较好干活,钳台是不错,但是固定主板时有一定的危险,如果不裹上一层海绵容易夹坏主板上的元件,还有固定时不够灵活,每次都要调节摇杆。除了钳台好像没有这样的设备,如有比钳台更好的设备请大伙给推荐一下。

网友:
自己DIY一个吧

网友:
主板换电容从来不用什么固定夾架,直接反转主板30秒一个換一个

网友:
晕,换电容还要夹具

网友:
晕,换电容还要夹具
引用 网友A:

用夹具怎么了,工具就是拿来用的,看看老外们设备多齐全,好的设备能提高工作效率,才学了几天焊接就觉得飘飘然,以为自己有多么了不起,有种不要用烙铁和焊锡焊接,最看不惯的就是4楼你这种井底蛙。

网友:
看老外焊接视频里的板钳,一只想买一只,到现在也没有发现哪里有卖的,最后没办法只好买了一只桌虎钳!

网友:
看老外焊接视频里的板钳,一只想买一只,到现在也没有发现哪里有卖的,最后没办法只好买了一只桌虎钳!
引用 网友B:

桌面式的钳台不错的,不过一定要买那种能360度旋转的才好用。

网友:
照你这种说法 在外太空换 就ok 了不用什么

网友B:
桌面式的钳台不错的,不过一定要买那种能360度旋转的才好用。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就是老外视频里用的那种桌虎钳,钳口带橡胶垫的!焊小板不错,大板夹上去板子晃悠,焊大板还是板钳好用!

网友C:
我买的就是老外视频里用的那种桌虎钳,钳口带橡胶垫的!焊小板不错,大板夹上去板子晃悠,焊大板还是板钳 ...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说的焊大板用的板钳长啥样子?

网友:
这里面有PCB钳
引用 网友B:

资料中的板钳确实很少见,谢谢分享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