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白屏怎么样办

楼主(2010-10-19):
今天连接了两台机都是白屏,一台是康柏V3000,另一台是DELL500,外接都是正常,换了一个新屏上去还是没有白屏,现在没有头绪了,请大家出来给点思路吧,要不要动显卡?在线等!

网友:
V3000基本上是显卡.你量一下屏的供电是哪里供的.这个供电有没有出来.如果没出来就直接动显卡了.

网友:
因该是显卡坏了,这个显卡换的多

网友:
V3000 白屏 我只看一眼 就做显卡了
不过 你也可以量下 看屏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白屏主要查下屏供电以及屏线是否损坏

网友:
先点屏,后换显卡,换显卡要看是什么牌子和年份

网友:
显卡加焊下试试

网友:
用风枪稍微加热一下显卡,看有没有效果,有的话,应该就是显卡问题了。

网友:
我也再搞一个白屏,但是间接性的故障,时好时坏  也换过屏线。能进系统,外接没显示

网友:
先排除屏线及屏的供电问题,然后再动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