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SUS触发电流跳变不开机粗讲.

楼主(2010-10-19):
板号:A8JP
机型:ASUS A8H
故障现象:待机0.03 不触发.
维修过程:

此机为二修板子,开关按键已经被拆,装上开关,顺道量了下开关SW6 只有0.3V多。
继续往前找GATE_PER_SW#
断开Q10,还低。继续..
找到Q47发现此处的R471两头均只有1点多的电压。 寻找+3VA..
这个电压由U5401产生+3VAO过一个跳线JP5400重新定义为3VA

直接断开JP5400 +3VAO产生正常。此时确定为后级不良导致3VA被拉低.直接开是烧.
发现U30这个74LV14A(这个芯片配合其他元器件实现IO开机的功能。)发烫,取掉。3VAO正常了。
故障又来了,触发之后,电流重复开始0.30—0.24—0.02—0.30跳变.
华硕机器修的多的朋友估计看出眉目了 ,一般华硕的设计都会涉及到一个FORCE_OFF#的控制信号.
我初略的按我自己的理解讲讲,有误的话请大伙指正下.
这其实是个华硕设计里头的一个很重要的保护性信号。

大家可以看到,只有当主板的所有电压在规定时间内正常产生并且得到这些电压的PG信号才使得FORCE_OFF#无效,也就是强制关闭无效!(当然有的板子设计时还带上温度等等信号的影响.)既然说道这里我顺道让大家注意这个C6005电容。这个电容非常重要,至于如何 手上有华硕板子的朋友摘下试试便知! 结果会是不触发。(说多了哈.)我们继续FORCE_OFF#这个信号。在此板上,当出现FORCE_OFF#有xxxxxx,将拉低ENBL信号使得TPS51020不输出 5VO
3VO
。从而导致触发后又掉电的原因.。那么一般在修主板其中一组电压的时候,就必须排除FORCE_OFF#的干扰。这块板中只要把D5101 D27去掉.就可以实现FORCE_OFF#的保护,以利于我们判断哪路电压出现异常.
我的这块板子出现问题的地方在MAX8632的内存供电部分.纠结了很久还是由一个同事把它修出来,具体问题在给8632BST供电的二极管不良导致.
由于这块板子被人做了下手脚导致CPU的供电也没有起来,查到最后只是产生CPU_VRON的一个电阻R738被取掉了!

网友:
从而导致触发后又掉电的原因.。那么一般在修主板其中一组电压的时候,就必须排除FORCE_OFF#的干扰。这块板中只要把D5101 和D27去掉.就可以实现FORCE_OFF#的保护,以利于我们判断哪路电压出现异常.
D5101和D27在图上什么位置   看不清楚  希望楼主表一下  还有 去掉这两个二级管   是叫这信号保护呢   还是去保护   就是说  这个信号是高电平啊还是低电平  为什么要去除这两个二极管  完全可以测量前边的几个信号  是不是高电平就行   希望楼主及时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兄弟 下图纸下来对着看就清楚了 。

网友:
我这里也遇到A8系列的加电约4秒左右就掉电了,是不是所有的华硕板都是由FORCE_OFF#控制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就不得而知了  至少目前为止  我所观察到的华硕板子都这么设计.

网友:
FORCE_OFF#这个信号,具体是个什么信号,楼主是怎么知道的,看图纸的信号有点找不到 北

网友:
没有找到D5101

网友:
华硕的板子修的少,还真的没有注意到这一保护之说,又多学了一些,谢谢楼主

网友(2011-03-02):
6#说得很对,FORCE_OFF#这个信号,具体是个什么信,麻烦LZ讲解一下,多谢了,还有你的图纸跟本看不到??

网友:
你的意思是说华硕系列的如果掉电把D51  01  D27去掉就不掉了  在查哪路点出没有出来对吗?个人理解

网友:
华说的门电路加D触发器是有点让人头晕,不过我见的最多的就是休眼开关跟门电路了

网友:
你的意思是说华硕系列的如果掉电把D51  01  D27去掉就不掉了  在查哪路点出没有出来对吗?
  我也对这个比较好奇,是不是拆了就不掉了,不然碰到过这种问题不知道如何下手

网友:
回复 网友C:

楼主能否把图纸上传大家一起分享呀!

网友(2011-04-06):
FORCE_OFF#  FORCE强制  OFF关闭 ,#低电平有效,此信号意思是如果是低电平,就强行关闭主板电源输出,既掉电!楼主分析的很有见地 顶起

网友(2011-07-27):
他说的D5101是在FORCE_OFF#的输出端,开路这个二极管FORCE_OFF#将不能拉低系统电压开启信号ENBL,也就是说即使主板有一路电压出不来主板也不会掉电啦,这样可以用万用表把那个缺电压的地方找到,也就是去保护

网友:
ENBL这个信号控制的是TPS51020的ENBL1和ENBL2的脚,也就是3V和5V的开启信号,这个信号是VSUS-ON和FORCE_OFF#都为高电平的时候才能开启TPS51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