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
诺基亚N78左右键、接电话、挂电话键、菜单键、C键失灵的维修

楼主(2010-10-19):
我自己用的诺基亚N78,左右键、接电话、挂电话键、菜单键、C键偶尔失灵,最近越来越频繁,无法使用。失灵了以后,键盘锁都打不开,只好拔电池,有时管用,有时不管用。格机以后能正常用一段时间,然后故障又会发作。刷机后也是正常了一段时间后又发作了。

网上查了,说是键盘板坏了,要换。淘宝上看看,键盘板原装的要100多,太贵了。看能不能自己拆开搞搞。

N78一个螺丝都没有,不好拆。我找到了诺基亚N78官方维修手册,见附件。官方维修需要专用工具,我没有。不要紧,网上找到了高清拆机步骤,照着做就行:http://bbs.dospy.com/thread-7326935-1-222-5.html
http://bbs.dospy.com/thread-3248583-1-1.html

拆开后,看见键盘板背后有一个ATMEL的单片机IC。网上好多人说是这个IC虚焊了。但这个IC是用透明的硬胶封着的,拆了一下发觉很难拆。继续在网上找,发现了一个好方法,不用焊IC了,如图:

图中,左边为键盘板背面, 右边为键盘板的排线扣,照图中接好,开机,一切正常!

据说,那几个键不好用,是键盘板上的单片机保护了。飞的那根线是一根高电平的供电线。这样飞线,我猜是强制让单片机解除保护状态。

网友:
附件为诺基亚N78官方维修手册

网友:
怎么不拍个实物图啊、、不知道飞线到电容跟IC虚焊有什么关系……强制开启某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实物图忘了拍了,方法也是从专业手机维修论坛上找来的,刚开始我也怀疑,但实际试了后,发觉很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