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板问题,高手哦帮忙解决一下。

楼主(2010-10-19):
型号:715G2816-1-2这个型号的电源高压一体板  在输出到驱动板上的连接线上有7跟线。
2个黑色线是GND   2个红色线 是5V   1个黄色线是O/F   1个绿色线是DIM
还有一个白色线 没有标识也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
高手们谁破到这样的板子过,帮忙找找好不好。谢谢。

网友:
为什么要用原装的呢  用其他的高压一体板也可以搞定的呀 自己把线路弄对了就可以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板子什么问题?

网友:
正好修到了这个板子,故障是开机后无背光,换了几个电容后搞定,那个白线叫NC,不用的线,不用管他的哦。

网友:
电源板 只需要接  地线  和供电   开关   这三根线就可以了
其他的都可以不用管

网友:
,电源板 只需要接  地线  和供电   开关   这三根线就可以了
其他的都可以不用管

还有1根调节亮度信号线的,

网友:
弄好了。
是屏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只要接一个电源 开关信号 再接个地线 功能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