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神舟M120C一插电就烧D34

楼主(2010-10-19):
--------今天接到客户一片M120C的板子,客户说不通电。插上电源,待机0.05,按下开关,电流到了0.06,然后过几秒又回到0.05。测量3V,5V均正常转出。无对地现象。SW1处有高低电平。这个板子有点让让我奇怪的是,PWRSW待机下是低电平。按下开关后,变成高电位,且是有高点跳变变化的。各个测试点,测量了很久,发现这个VCC12_AUX没有输出。看到这个VCC12_AUX,是SC1404的4PIN直接输出的。看这个SC1404的时候,发现接5PIN的一个小管子的D34上面,烧了一个洞。于是就换了一样的上去,一插电马上又烧了,还请大家指点,为什么会频繁烧这个D34的管子呢 ?

网友:
-----------这个D34C端接SC1404的5PIN  VDD,A端接电感L2的2PIN。2PIN的电压为9V多,其他的3脚都是5V

网友:
D34保护U54的作用,当输入电压超过它的耐压值时就会烧,而起到保护后极的作用,你先把电感换了再测,不行再往前查。

网友:
再查查跟那个管相接的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