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10B问题求助

楼主(2010-10-19):
我收到一台2210B的机器,停用几个小时的话开机速度是正常的,但是过一会就变的狂慢,排队病毒的原因,内存硬盘我都换过了,还是这个,风扇也换过一个也还是如此,是什么原因呀,是主板还是主板上的温控呀,另外如果是温控芯片它在什么地方呀,谢谢了,CPU直接就是百分之百,但是好像风扇不转,开机进BIOS的时候风扇是转的

网友:
大家帮个忙在

网友:
你先处理CPU使用率100%的问题  可以在任务管理器下面看是哪个进程占用了  我感觉你这个问题还是系统的多

网友:
换CPU试试没

网友:
我手上也有这么一台,故障一样,lz搞定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