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23笔记本无待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0-10-19):
笔记本拿到手观察外观没有什么损坏,直接按开关没有反映,接上我的电流表才发现一点待机电流也没有啊,当然没反映啦。
二话没说就开始拆,还好三星的笔记本是比较好拆的。拆开后看吓我一跳里面的土足够我回老家盖栋土房的了呵呵,那就开始清尘吧。清理后先打了一遍阻值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接上电源后量3V 5V 都没有,查图纸这两个电压是由MAX8734产生的,就开始查这个芯片的工作条件:VCC
V+
LDO5 LDO3
BST3 BST5
REF
SHDN
这个信号在这里应该是没用的吧,就是有 ON 3 ON5 这两个脚没有,查图纸发现这两个信号是由KBC3_SUSPWRON这个信号控制的而这个信号是由EC发出的,这说明EC待机条件不满足。

然后在找KBC3_SUSPWRON这个信号的时候发现了这个板子的上电时序框图:

既然有框图了那就应该好修了,我找的这个信号是上电后的第二步啊,那待机的时候要有这个信号才怪了,原来这个板子的3 5 V 是上电后才出来的。修到这我就不查了,查也是白费劲。直接按照框图去查,查VDC 19V正常,当查到ADT3_SEL的时候发现是由保护隔离MAX1909芯片的ACOK转换过来的,测ACOK0V明显不正常,那就查MAX1909的工作条件呗。

ACOK没有发出肯定MAX1909的工作条件不满足,既然AC没有OK,那就找19V进来的地方呗,当查到DCIN的时候居然一点电压也没有0V。继续看图纸上面我已经查过VDC是没问题的,这也说明VDC_ADPT是没有问题的,也就是说VDC_ADPTDCIN中间断线了,首先我考虑到中间唯一的一颗元器件二极管,可是板子上的是三条腿的二极管我这也没有这个件,我就随便在料板上找了一颗两条腿的二极管换上,直接上电哈哈电流表上有待机电流了,紧接着我按开关电流蹭蹭的就上去啦,哈哈开机了,关机,接上硬盘内存显示屏再次开机已经进系统了。OK完活。

网友:
请问阁下  shdn  怎么会没用啊?没有他 芯片会工作吗 ?

网友:
我想请问一下ACOK的信号电压一般是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是3.3V吧

网友:
想发表个人意见两点  1.这个SHDN 不是没用而是低电平有效。
                2.当SHDN为高时楼主应该先查PIN18和PIN25  是否有线性输出。这才是关键测试电压。

个人见解错误请指正!

网友:
SHDN与V+相连,通电的时候芯片应该是自动启动的。

网友:
SHDN是个低电平关断信号。当这个信号为低时8734是不能工作的。

网友:
看SHDN是怎么得到到,要么VIN分压得到,要么EC供给;如果这信号不起作用,VCC也出不来

网友:
B电压模式,首先要查静态电压。

网友:
你那么小的二极管会不会不稳定啊

网友:
基地两届的学员,一出手就知道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