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全桥型号(求助)

楼主(2010-10-19):
小弟有一款长城长寿将军电源,整流全桥拆下来后弄丢了(实在找不到了),哪位大哥能帮忙告诉我一下它是什么型号的?再买一个!谢谢
求助

网友:
6a800v以上的全桥都可以用。

网友:
这款电源不同批次型号不完全一样,可以用RBU405、KBJ406、GBU6J等4A电流,耐压600V以上的硅桥代换。

网友:
用808 806 1010 都可以,只要空间够大,A和U数越大越好。

网友:
电脑电源盒用的全桥一般为电流4-6A、耐压600V以上。

网友:
找个旧电源桥拆下 换上就是了

网友:
桥堆只要电流耐压足够就可以代换,空间允许的话方桥都可以。

网友:
可以用4个3A600V以上的二极管搭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