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19):
有个长城的小扇叶的电源,里面的一个200V 680微法的电容鼓了,能不能用200V 470微法的代换啊,小弟是新手
长城
电源

网友:
可以的,不要少太多就行了!

网友:
要换换一对 不过对功率有所下降

网友:
对,里面2只200V 680微法的电容同时换。

网友:
两个是一样就可以,最好是400V的,不要少了470UF

网友:
最好2个一起换。大电容鼓包 一般均压电阻开路。

网友:
两个电容一齐换掉,耐压大于200V,容量大于220UF,有680-820UF最好。

网友:
上面正解!
最好是去其它电源上拆一对下来!这样也省成本!
现在新的好多不好的!

网友:
终于明白为什么换一只不行了!感谢楼上的提示,原来换一对才行啊!

网友:
不稳定的,,,的

网友:
值得一试,期待结果

网友:
电容串联,大电容电压低,小电容电压高,有均压电阻,对电阻不好。

网友:
是要成对更换的,还有开关管也要成对

网友:
我换一个怎么都可以

网友:
换一个也可以,最好同一品牌和容量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