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20S 显卡显存都换了还是花屏-求助

楼主(2010-10-19):
请教个问题:HP 6520S机器,不显示,外接显示花屏,我就做了显卡,做了显卡也是老样子,就换了显卡,换了一个显卡也是一样,我就换了4片显存,还是老样子,我就没招了,想请教一下是什么原因
显卡

网友:
那你看一下是不是显卡供电不良啊

网友:
显卡供电不正常也会花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