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P4800-M7没供电

楼主(2010-10-19):
接上电源 诊断卡灯一个也没亮 PCI槽最下有一个NIKOS L1085d 很烫 换过了还是一样,南桥微热。求教。

网友:
说的不够详细,没办法说啊。。

网友:
测PCI插槽A14跟USB接口数据线的对地值,如果两个都有偏小就是南桥坏如果只有A14偏小那就拆网卡。

网友:
这个1085是个三端稳压器,应该是产生3VSB的,你打一下PCI A14的对地阻值吧,估计是短路了,拆网卡,如果还短,南桥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