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图纸上的元器件是什么?

楼主(2010-10-19):
我想请问各位高手这是个什么东东,因为在看图纸的我认为是个三极管,可是在看贴子的时候楼主说这个是PNP的场管,
这时候我有点迷糊了,难道是我搞错了,所以请帮忙分析一下,另外再说一下这个的导通条件是什么,,,?/??谢谢,

网友:
这是一个NPN的三极管吧,是低电平导通吗??

网友:
对啊,就是一个NPN的三极管

网友:
刚才看了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220315这个网站清楚了,

网友:
只有三极管才会分NPN或是PNP,场管是N沟道,P沟道。

网友:
回复 网友A:

    海,这个就是三极管啦!不过在里面添加了偏置电阻了

网友:
就一个PNP的三极管,高电平通。

网友(点评):
PNP低电平导通。NPN高电平导通

网友:
三极管啊,

网友:
这叫带阻三极管  修电视机的都知道

网友:
npn 高电平导通

网友:
看来大家都有高见呀!NPN管

网友:
这是个带阻管,NPN型的,高电平导通。

网友:
npn三极管,高电平导通(标准答案)

网友:
绝对是PNP三极管啊

网友:
看来基地大部分都是有电子基础的

网友:
16楼的回答是绝对错误的,此乃NPN三极管,高电平导通

网友:
同意18楼,挺简单的

网友:
是NPN的,基极高于发射极约0.7V以上就导通

网友:
大家搞数字电路习惯了,说高电平导通是不完全正确的,甚至是错误的。基极加高电平CE就一定会导通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内部等效电路(内阻),怎么可以叫“添加了偏置电阻”呢?

  在画原理图的时候,这是其中一种表示方式,也可以选择不要 ‘  内部等效电路(内阻)’的表示方式。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多看看“模拟电路”这本书,对你以后判定问题有一定的帮助。

网友:
楼上的精彩。。。。。。。。

网友:
说的真好 但是如何测量好坏 请发表高见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是确是很专业的,我这个学电子专业的自愧不如,我表达的是不够准确,不过可否借你吉言帮忙再通俗的讲解一下呢,这个管子的原理图的表达?谢谢!

网友:
是个NPN的带阻三 极管,个头很小,也叫小芝麻管。它一端对地肯定是高电平导通,B极大于E极0.7V基本上就是导通状态了。

网友:
楼主不会连电子基础都不懂吧,这一看就知道是NPN的三极管,当2脚电压大于3脚电压时,1、3脚就会导通

网友:
对, NPN带阻三极管,  CRT行管类似如此. 有的元件上标R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