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10换显卡后不亮

楼主(2010-10-19):
客户送一台联想G410故障是开机白屏外接不亮。看电流都正常。判断显卡坏了。客户说换。原来的显卡是G86-603我换的G86-631新显卡。换完试机不亮。看电流想试没过显卡。难道是没焊好再次加焊后故障依旧。请问各位631不能代换603吗。还是得刷BIOS

网友:
先看看有没有掉件。

网友:
感觉这两个显卡好像不能代换吧!

网友:
还是换603吧,显卡不能随便代换。

网友:
显卡不能代换的

网友:
建议还是做回原显卡芯片,再做下一步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