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X30不触发

楼主(2010-10-19):
待机0.02,无系统供电,开关有电压正常,按开关不任现象。请问系统供电是触发前有还是后有。请各位发表一下。有没有修过的都可以发表一下自已的观点。

网友:
补充一点,开机芯片晶振无启振,开机芯片边有个电容有3.3V电压,南桥晶振有启振。开机芯片有程序。

网友:
说的太含糊了 这是不触发 你找找那些条件吧

网友:
没人啊,自已顶一下。

网友:
3.3 5V 这个不开机应该好搞的。。一共就那几个电压和信号

网友:
查触发电路。

网友:
你要看那个开机芯片是什么芯片,没有起振你查查它的工作条件

网友:
你看看他的工作条件嘛    一般3  5v都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