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 40 找不到wlan card

楼主(2010-10-19):
今天修到一台hp cq40的机器,找不到无线网卡,而且开无线网卡的开关按钮一直显示黄色,请问是不是由于EC引起的
无线网

网友:
应该和EC没有关系。因为大部分的好像网卡直接受南桥控制。有次我也修了,但是没有修好,没有办法。又不能换南桥,所以只能建议客户用USB的网卡,我了挺郁闷

网友:
此机器已经修复好,是南桥旁边的一个电容,在前面维修的人修的时候给碰掉了,因此阻碍了南桥和接口间的传输,修复后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