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52温度过高最高89度 求助啊

楼主(2010-10-19):
故障是温度过高 普通待机是50-65度 一开电影就开始上升到80多度了 电压都正常 风扇也转 没辙了 求助
求助

网友:
CPU温度? 换CPU试了吗?

网友:
电容出现问题,造成电压不稳。会不会造成?

网友:
同意楼上的,如果 散热片和风扇正常,就查查电容,主板上的。我碰到过一款机器,温度特高,最后是主板上的电容性能不良了。最后换了个稍变色的电容OK了。

网友:
散热不好,换个风扇

网友:
风扇换过 CPU也换过了 结果还是一样

网友:
之前是修北桥的 两天之后就发热了

网友:
我 查查电容看看 谢谢各位了

网友:
那应该芯片不良吧,建议最好更换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