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下这个叫什么名字?

楼主(2010-10-19):
这是佳能镜头上面的,发觉它很爱坏,但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换它只能在坏的镜头上拆换,想问下这个东西可不可以在市场上买到的?有朋友知道的请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
我一下子也想不出怎么描述,就叫光电检测开关吧,它的一端封装的是光敏三极管,另一端封装的是红外发光二极管,是用来检测镜头旋转的位置,镜头里面都有,通用的。

网友:
从旧的上面拆

网友:
那跟电源的光耦原理是否差不多啊?

网友:
原理差不多,但它检测的是镜头旋转后产生的脉冲信号。

网友:
就是光电检测组件

网友:
通俗叫法就是光藕.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答,是否只要其它镜头上大小一样的都可以通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