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天行7600GS-GD3 CF白金版256M 冷的状态下开机花屏 ...
七彩虹天行7600GS-GD3 CF白金版256M 冷的状态下开机花屏,热机后花屏故障消失。

楼主(2010-10-19):
昨天接手一块七彩虹 天行7600GS-GD3 CF白金版256M 显卡。状况是:冷的状态下开机花屏,反复多开机次,热机后花屏故障消失。请高手指点一下,这样的情况如何解决,我加焊过GPU了,情况还是这样的。
显卡

网友:
加焊GPU或显存试试

网友:
看看是不是红色PCB板那种 通病 卡,是的话,如果加焊无果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
同德代工的,呵呵

网友:
我把显存重新加焊了一下暂时是没有问题了,请问这样的情况还会出现吗?真担心又回来了。

网友:
加焊到位,注意散热应该不会再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