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F700掉电求思路

楼主(2010-10-19):
一台HP   F700的南北显集成芯片虚焊,加焊后亮机了。但是不能加负载,上光驱一亮机就掉电然后重启反复掉电加点几次后就正常不掉电。南北显芯片换了也一样。(由于客户把硬盘拿走了没有那种接口所以没能正常近系统。近PE还是没问题。就是正常上光驱开机要掉几次电反复亮机后重启。 测光驱电压有5V由于光驱电路很少出现问题小弟也学艺不精看不懂光驱电路的原理忘那位高手支个招拜谢了

网友:
祼板上电加光驱试试。

网友:
估计是桥没焊好。重点查iderst脚情况

网友:
我接到一台TCL K43 的机器电流跑到0.6几就掉电,请高手帮帮忙

网友:
是不是光驱本身的问题?换个光驱试试。不行的话把光驱的供电断开从别的地方拉个过来 试试

网友:
同意LS的说话   我也修了这种故障  换了光驱就好的了但是把这个光驱换在其他机器上也是好的  没有搞懂

网友:
可能是给光驱供电的管子电流不够。换个管子试试啊。

网友:
没那么容易,我觉得可能是BIOS数据丢失导致会大些!没发自解

网友:
没焊好。重点查iderst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