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一类的灌黑胶的如何作桥

楼主(2010-10-19):
t61一类的灌黑胶的如何作桥,论坛上好多人说,没一个大家认可的方法。我建议大家在用三温区的bga上拆焊的情况讨论。好多人建议下边的温度高点,270度,用5个阶段去做,上边温度255.以往外跑珠问温度到的标准,或者旁边的小零件能动为标准。有的建议两边一块用镊子挑,有的建议一点一点挑动,温度保持住。共同的就是用高温胶带包好别的bga,外面再贴上锡箔纸。请有实战经验的师傅指导

网友:
你写了这么多方法,都可以的,温度达到取芯片的温度250时那下来很方便

网友:
要是判断虚焊的话   用你的办法直接加焊吧
  取下来的话   这个难度很高  不小心就掉点了。。。
  一般保守  用溶胶剂泡上几个小时 后    再做BGA

网友(点评):
用溶胶济好像不太划算哦

网友:
没做过黑胶的显卡。 我那土炮。连有铅的都拿不下来

网友:
我们是多加油 进去 凭经验啊

网友:
做好过一个,我认为做好其他芯片隔热是比较重要的

网友:
看我的帖子。里面有的方法和温度曲线

网友:
那东东难度比较大,一般只要锡珠彻底溶掉了,用镊子慢慢撬,一般不会掉的

网友:
主要是别把别的芯片弄爆珠或虚焊。如显存等。再一个要熔化彻底。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老大,你的主题我没看到有这方面的帖子,方便给个链接吗,谢谢

网友:
wxm8638923    说的对,温度过高了。那边上的芯片常会坏掉的,时间不能过长,也可以用风枪再用一个缝衣服的针一点一点的取也可以的,我就是这样子取那黑东东的,

网友:
关键是其他BGA的保护 高温胶带 锡箔肯定要准备好

摘芯片个人认为还是比较简单的 到熔点2边巧力翘 一般是不会掉点的

还有什么溶胶液之类的 奉劝楼主不要尝试 基本上没有用

网友:
我你都是直接撬,只要边上的小元件能推动,撬下来不会掉点,就是掉的也是空点。

网友:
我一般都是拿给别人搞,我自己没把握,不想别人的机器搞挂

网友:
还有个问题,就是容易掉漆,这个太头痛了

网友:
温度掌握好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为了能提高成功率 尽善尽美  呵呵

网友:
把测温线插进桥跟主板的缝隙里,然后等温度达到225之后,镊子一撬就好了,做了很多了,做之前最好烤一下

网友:
去胶液泡软后风枪加热就可以了

网友:
打黑胶的就是不好弄啊  很容易就报废了

网友:
一修再修
的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hread.php?tid=190804&extra

网友:
温度掌握好了,就不是什么难事了

网友:
灌黑胶的没修几台,搞好的也就那么一台,而且是T43,前些日子修T61,换的显卡,不过不是同型号,换完后花屏。问题没得到解决,很郁闷

网友:
每个人的方法不一,都是个人的经验。

网友:
全凭经验,经验够了就没问题了

网友:
其实掉点也不可怕,基本都能补好的

网友:
王政君
的帖子
老大是做的关黑胶的吗,象t6和r6的吗,你的方法我要试试